IIC总线指南针 问题

楼主(2013-12-26):
  前辈们 ,有谁做过指南针的项目,用IIC总线获取数据,我的系统用的是锂电池供电,锂电池过充后,指南针就获取不到数据了 平时还好好的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过充后的电压和i2c的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过充后的电压和i2c的clk。

电压没有什么变化呀  ?CLK是没有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没有什么变化呀  ?CLK是没有出来了

原理图可有?

楼主(2014-08-07):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可有?

  上面就是原理图,很简单的 上拉电阻在主板上

网友(点评):
上拉电阻电压是芯片供电电压吗?

网友:
锂电池供电,电压会不会随着充放电的过程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话,会不会影响芯片用的2.8V,在电压过大或者过小的时候,会不会自行关断,停止工作。本人对锂电池不是很熟悉,求指导

楼主(2014-09-15):
大家谁知道  锂电池充满电,地磁芯片工作部正常?

网友B:
你查查芯片的规格书,你芯片的供电是直接从电池过去的?电池充满以后电压是多少?芯片是否能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芯片的规格书,你芯片的供电是直接从电池过去的?电池充满以后电压是多少?芯片是否能够支持?

芯片的支持电压是2.5v到3.8v,供电端是12v的锂电池用DCDC转5v在用ldo转成3.3v的,12v锂电池充满电后,Ldo输出的电压基本无变化,还是3.3v呀

网友C:
SCL/SDA没有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L/SDA没有上拉

  有4.7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