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阻抗匹配的问题,快来讨论啊

楼主(2013-12-26):
一般来说为了满足阻抗匹配要求,我们会有添加串行匹配电阻的习惯,这样就有了如下所示的一张图:匹配电阻50欧,两端的走线特性阻抗是50欧。问题是这个电阻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果说是使输出芯片输出端阻抗与线路走线阻抗匹配,那么这个电阻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走线替代呢,因为你电阻的两端都是50欧。总觉得这个电阻应该还有其它作用,到底什么作用呢?请大神赶紧来看看啊,大家热烈讨论!

网友:
在一般LAYOUT GUIDE中都会说串行端接的电阻尽量靠近SOURCE端。

SOURCE端的输出阻抗很低,把电阻靠近SOURCE端,并忽略SOURCE的一小段传输线。

得以下公式:SOURCE端的输出阻抗+串在传输线上的电阻=传输线的特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