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修改字体

楼主(2013-12-27):
如题,在PCB中的丝印层字体可以修改吗?比如宋体之类的

网友A:
不能中文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中文字体

那英文字体可以修改吗?

网友:
英文字体可以修改呀,你看当前为几号字,按如图所示修改字体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