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批量替换过孔

楼主(2013-12-27):
各位:
        请问一下我采用批量替换过孔后,发现被替换的过孔周围有个绿色的圈,请问这个是正常现象吗?还是有什么问题?

批量替换过孔

批量替换过孔

网友A:
改大了就看看DRC,改小了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大了就看看DRC,改小了没有关系.

谢谢你的回答!就是将pad15cir8的过孔替换成了pad20cir12的过孔,因为厂家担心生产会有问题。我替换后发现被替换的过孔出现了个绿色的圈,在我发的图片中可以看到,DRC检查没有问题!出的绿色的圈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绿色的圈是负片用的

谢谢你的解答,我后来重新打开文件后发现那个圈没了,我觉得好像是提醒用的,提示你替换了哪些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