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天线问题

楼主(2013-12-27):
4个GSM能否使用1根天线,如何实现?直接分线连接还是要合路器??

网友:
没用过,都是一个GSM对应一个天线的

楼主:
有看到GSM网关介绍4个GSM只用一个天线。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那个是4合一的天线,听说是有增益损失的 ,你问下天线厂家就知道

网友:
频率差不多范围会不会干扰,只发送,不接收?搞电子开关,选择用怎么样

楼主:
目前使用功分器测试好像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