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平面参考

楼主(2013-12-27):
  小弟有个板子,8层的,层叠结构附在图片里, TOP  GND02 L3 PWR04 PWR05 L6 GND7 BOT  但是我要是在L3层上布线,那么信号线的参考平面是GND02面还是POWE04面  还是两面都做参考平面?请前辈们指教?  L6层上布线同样 参考平面问题是哪面?

网友A:
you will routing traces in L3 need to confirm the board thickneed between L2 to L3 and L3 to L4.
If L2 to L3 more then to L3 to L4, the traces in L3 will reference to L4.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will routing traces in L3 need to confirm the board thickneed between L2 to L3 and L3 to L4.
If ...

前辈,L2 toL3  和 L3 TO L4的厚度一样厚呢?又如何做参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L2 toL3  和 L3 TO L4的厚度一样厚呢?又如何做参考呢?

那就要強迫中獎ㄚ
若是L4較完整,就將L2弄的更破碎
L3的線,酒會reference L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強迫中獎ㄚ
若是L4較完整,就將L2弄的更破碎
L3的線,酒會reference L4

这个参考平面的优先级是哪个呢?如果都破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強迫中獎ㄚ
若是L4較完整,就將L2弄的更破碎
L3的線,酒會reference L4

或者说 L4不完整,但是L3离L4最近,L2完整,那谁是参考平面呢?

网友B:
把Pwr04改成Gnd04好点,这样第三层用来走高速信号线最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不建议采用这种层结构。

前辈,做8层板子时使用什么层叠结构呢?可否给个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是两层参考,楼上说的是回流的概念。

两层做参考的话,回流在哪层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wr04改成Gnd04好点,这样第三层用来走高速信号线最好了

你的意思是三个地层,电源最好成对出现呀  我的意思是回流路径问题?可以是gnd02了?以为pow04有跨分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