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Software V7怎么没有0402、0603焊盘尺寸呢?

楼主(2013-12-27):
哪位大神指导下,或者可以在哪查到封装的完整过程、教程,用的是PCB Editor,谢谢

网友(2015-03-03):
    0402,0603等这都是标准封装了,随便到网上找找都能download下来。他们属于零散元器件,即使手动做的话,也很容易的。

网友(2015-08-26):
    LP 好像做不0402的封装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