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菜鸟

楼主(2013-12-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使用PADS9.5中文破解版软件时,布线过孔提示说:JMPVIA_AAAAA - 此网络的过孔使用量已限定,检测到违规.这是什么回事,我没有设制规则,请问大家如何设置这个限定规则呢?是不是我操作不当所造成的呢?请高人指点一下我这位菜鸟~~

楼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有人知道不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限制了数量

楼主:
    没有设置限制,我看过的

网友:
    你这图里可用过孔是空的,这不对吧。

网友:
    Router里设置了网络过孔数量规则

网友:
    同5楼  你的过孔呢?

网友A:
    你连过孔都没有当然不能用了 自己设置个过孔吧

网友:
    最基本的,不用解释,多看看大师的新书。

楼主(2015-01-20):
引用 网友A:
    你连过孔都没有当然不能用了 自己设置个过孔吧

    就是不能增加过孔,如果能增加过孔,那就不是事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增加过孔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1-06-1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