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DRAM的BA[1:0]为什么接ARM接口的最高两位

楼主(2013-12-27):
下图中,为什么接ADDR15/14,为什么不j接ADDR14/13??

网友:
仔细看一下datasheet就明白了

网友:
应该是用来  decoce---->CS信号的..

楼主:
不懂啊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BA[1:0]一般是对SDRAM的Bank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1:0]一般是对SDRAM的Bank的选择

那为什么要接在CPU的地址线的最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