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求教育

楼主(2013-12-27):
跪求帮忙转下此份文件 给我QQ83042970

ST31479 V0.rar

模组

网友:
先将allegro 转成AD(protel ),再将AD(protel )转成pads就行了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0&uk=3441628437

这里有转换视频教程。

楼主:
AD导PADS时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AD导PADS时会报这个错误!

不同软件之间。不可能完美的, 错误自己休整一下。

再导入 网表核对一下转换是否正确。

之后把后面的工作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
能转但几乎不能用,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错误,修起来不如自己重新画一版。。

网友(2014-03-17):
    可以转的,但是需要PADS9.4以上和allegro 16.2以上的版本,利用PADS里面的SKILL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