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哪些part没有分配cell封装

楼主(2013-12-27):
如题

网友:
只有一个个点开去看吧,好像没发现什么可以筛选的办法

网友(2014-01-26):
part就是将cell和symble匹配对应起来的吧,有part就不存在没有对应封装的问题吧!

网友(2014-05-31):
可以先建Part带着Symbol不带Cell,没有Symbol和Cell不能保存Part在中心库路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