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设置零件库路径

楼主(2013-12-27):
附件共有兩個檔案 slp.cxt, slp.ile

將這兩個檔案放在你存放skill的目錄下,或是放在%HOME%\pcbenv目錄下

加載方式: load("slp.ile" "www.allegro-skill.com")

執行命令:slp

基本功能:一次性设置好DEV、PAD、PSM的零件库路径。

其中:The Library Path:显示当前所设置零件库路径;
Up:此按钮将所选路径上移;
Down:此按钮将所选路径下移;
Add:此按钮将新增路径;
Change:此按钮将修改所选路径;
Delete:此按钮将删除所选路径;
OK:此按钮将使所设置的路径生效,并自动退出设置界面;
Exit:此按钮将不保存设置而直接退出设置界面。

网友:
    朋友 ,来支持下!!!

网友A:
    经测试能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能用,谢谢!

    你软件版本是多少 的!!!

网友B:
    好东西  15.5 16.3都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15.5 16.3都能用吗

    可以,我电脑就装了15.5.1和16.3两个版本的,都测试过了

网友(2014-03-18):
    很好的skill!!!

网友C:
    你软件版本是多少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软件版本是多少 的!

    你说的可是Allegro?

楼主:
    我装了三个版本:15.5.1、16.3和16.6

网友(2020-03-30):
    看看师傅的神器

网友D(2020-05-26):
    在 17.2 版本,执行后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17.2 版本,执行后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

网友D:
    17.2 无法执行,出现下列讯息
    *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64bit/slp.cx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slp.ile" at line 0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2 无法执行,出现下列讯息
*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64bit/slp.cxt"
*Error* load ...

哦,我知道了,这个是之前别的地方下载的,cxt文件应该是作者用16.6软件编译的,所以不支持17版本

网友D:
    有办法解决?  17.2不能用…..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办法解决?  17.2不能用….. 感谢大神

    没有源码木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