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中元件symbol快速创建的方法

楼主(2013-12-28):
最近公司要做CIS,好多的元件symbol都没有,对应起来十分困难,手动做起来十分费时间,求各位大神指点下各位在做库的时候都是用的什么方法,在此谢过~~

网友:
深有体会,确实一个PIN,或一排PIN放置,还要不停的COPY,PASTE,PIN NAME PIN NUMBER,花时花力啊!估计也只多一个用表格做元件的一种方法,用起来也不咋的,还有一种软件搜索从网络上,找一些元件,可以找些视频教程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