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问题

楼主(2013-12-29):
    allegro 16.2 动态敷铜后IC的四个角为什么被挖掉了那么多,而不按照DRC来避让的?

网友:
    查看周围是否有其它 的隔离层隐藏掉了!!!

楼主:
    没有隔离层

网友:
    应该被shape keep out区域禁止了

楼主:
    可以确定没有shape keep out

网友:
    看看封装,是否添加了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