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源连接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3-12-29):
手册中的图中的2个DVDD能不能短接,然后只并联1个0.1μF和10μF滤波电容呢??

手册

手册

网友A:
这两个管脚距离远,参考设计选用.1uf和.01uf是正好虑高频噪声,如果你选用的滤波电容,必然导致一个管脚高频滤波效果不好,也没有10mhz以上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管脚距离远,参考设计选用.1uf和.01uf是正好虑高频噪声,如果你选用的滤波电容,必然导致一个管脚高 ...

大神这么晚还不休息啊。多谢您的回复!这个片子是模拟视频解码芯片,频率大概在27MHz左右。那按照手册上设计,2个DVDD管脚分别并联0.1uf和10uf是足够滤除对应频率噪声的吧?另外问下,PVDD、AVDD、DVDD都是1.8V,他们能用一个电压源供电吗??其中AVDD是模拟电源,DVDD是数字电源,PVDD是锁相环供电!谢谢!

网友A:
0.1uf 在10MHz以上就基本上失去退耦作用,如果考虑到EMI,应该还加上1nF的退耦电阻。
如果芯片离DC-DC不远,10uf可以不要。
AVDD对电源噪声很敏感,如果不缺钱,应该用2.5V以上输入的LDO转1.8V获取,PVDD也很重要,可以用磁珠隔离,470ohm/100Mhz以上,DVDD对噪声的容限就稍微大些。
如果地方不够,建议用磁珠分别隔离AVDD, PVDD, DVDD,另外,如果IO选择1.8v,对EMI也相应减少。
重点看DC-DC电源的纹波。

网友:
要是有内电层就是多两个电容吧!
滤波效果与管脚上电容的位置有关,你看看布板情况,可以根据布板的实际情况处理,但是要是两个管脚位置相差很多,还是用两套滤波的好!

网友:
4楼的"part99"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uf 在10MHz以上就基本上失去退耦作用,如果考虑到EMI,应该还加上1nF的退耦电阻。
如果芯片离DC-DC不远 ...

嗯,你说的是对的!刚才的回复打错了。应该是0.1uF和10nF并联,这样的谐振频率应该在27MHz附近,有较好的去噪效果。另外问下,PVDD、AVDD、DVDD都是1.8V,是都用一个LDO芯片供电,然后PVDD、AVDD之间用磁珠隔离,对吧??

网友A:
1. 如果有钱,有地方放,最好是2个LDO分别接PVDD和AVDD,DVDD电流较大,直接接DC-DC就可以了;
2. 其次,可以用1个LDO接AVDD,用DC-DC接两个磁珠接PVDD和DVDD;
3. 最次,可以用DC-DC接三个磁珠分别接AVDD,DVDD和PVDD;
4. 如果连三个磁珠也买不起,也得用个磁珠接A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有钱,有地方放,最好是2个LDO分别接PVDD和AVDD,DVDD电流较大,直接接DC-DC就可以了;
2. 其次, ...

嗯哪,谢谢您的阐述。我现在用一个LDO给这3个管脚供电,LDO型号是TI的TPS74401,看了下解码芯片的电流大小和LDO的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是够的吧?

网友:
1.电容放磁珠后面;2.磁珠最好用分立,不要排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