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推挽输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接,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12-29):
PWM_M2_H是100KHz~200KHz的方波,OUT为输出,驱动MOS管,不明白输出为什么要接到输入,是反馈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那里有输出接到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有输出接到输入?

就是那个R73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只是为了调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只是为了调试使用

这。。。要调试什么,不明白,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C:
反馈,加速开关或截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加速开关或截止速度

输入为高的时候(幅度和VDD是一样的),输出为高,这时Q3会导通吗?
输入为低的时候,输出为低,Q2应该不导通吧,这样我感觉这两个管子没什么作用,求解释。

网友B:
刚才只是猜测,如果Q11、Q12、去掉,安装R73是否也可以调试。还有如果你的PWM_M2_H是开漏的,是不是需要加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只是猜测,如果Q11、Q12、去掉,安装R73是否也可以调试。还有如果你的PWM_M2_H是开漏的,是不是需要加 ...

PWM_M2_H是开漏的,有接上拉,电路仿真过,不要R73也可以,只是输出有毛刺,但我觉得接了R73后两个管子都不会导通。

网友:
仿真了一下,不加电阻,输出0~VCC,加了电阻,输出-2v~VCC,可能是驱动耗尽型管,栅极截至电压为负

网友:
我认为是作调试或者COST DOWN用的,至于具体的设计思想,可以问问这个图的原始设计者.

网友:
好奇葩的电路,等正确的回复!
木木猜测,这个R73是反馈的,原因是PWM的信号驱动能力太低,导致两个三极管的开关速率不够,加反馈可使开关速率提升。同一楼上说的加速开关的观点

网友:
对于数字电路这块,这个电路确实有点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