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生成的封装如何导入到EE中?

楼主(2013-12-29):
如题。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
生成的时候,选定EE的输出格式,然后去Library Manager打开某个中心库,运行Library Service,有import,选择导入位置和封装文件,先导入Padstack,再导入Cell。

网友:
see steps like simhfc said
1. Fill all fields in LP Wizard "Calculate"

2. Push "Wizard" and choose expedition PCB in CAD tool list

3. Get two *.hkp files

4. Choose Library Services in Llibrary manager

Import Padstack

Import Cell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