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層板上的I2C

楼主(2013-12-30):
請問大大們
雙層板上的I2C CLK 跟 DAT 中間要用gnd去隔嗎?
在同一層layer上

网友A:
不用,需要考虑I2C走线不需过长,如果较长走线考虑在设备端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需要考虑I2C走线不需过长,如果较长走线考虑在设备端加上拉.

謝大大
有PULL UP電阻

像附圖這樣
在I2C CLK 跟SDA中間有gnd會有影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