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检查光绘文件的疑惑

楼主(2013-12-30):
用CAM350导入光绘文件后,发现过孔的soldmask 没有体现,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PCB文件中的过孔没做这个层,或者是光绘里面没有加开阻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PCB文件中的过孔没做这个层,或者是光绘里面没有加开阻焊层。

谢谢你的指点,我是根据网上的教程出的光绘文件,发现是出光绘时没加入过孔的阻焊。为什么教程都不添加过孔的阻焊啊,是教程的错误还是另有原因呢

网友:
过孔的阻焊?你是要露出过孔么?一般过孔都是被绿油覆盖住的 ,所以孔pad创建的时候没加soldmask,你可以查看孔建pad时的soldmask属性啊

网友B:
    做焊盘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添加了吧,软件已经将VIA视为PIN??不知道,等待正确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是根据网上的教程出的光绘文件,发现是出光绘时没加入过孔的阻焊。为什么教程都不添加过 ...

    过孔开阻焊是为了方便测试用的,不测试,一般是没有问题的。看个人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焊盘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添加了吧,软件已经将VIA视为PIN??不知道,等待正确回答

    虽然allegro中做通孔和过孔都是一样的方法,但是通孔和过孔的尺寸是有区别的,例如开阻焊大小,过孔一般是盘比开阻焊大,或者没有阻焊。而作为PAD的时候,都是要有开阻焊的,而且开阻焊比盘单边大3mil左右。封装中的孔,导入软件则会认为是通孔,lay线的时候打的孔则认为是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allegro中做通孔和过孔都是一样的方法,但是通孔和过孔的尺寸是有区别的,例如开阻焊大小,过孔一般 ...

谢谢指点!由于有BGA最终考虑还是不添加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