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3316的输出电压怎么调到12.5V?

楼主(2013-12-30):
LP3316的输出电压怎么调到12.5V?计算公式是怎么的?

网友:
大哥:麻烦你赏个规格书吧!

网友A:
木木猜测:Vout=Vfb*(1+R1/R2)
Vfb大多都是1.25V,具体的要去查手册。
你这个芯片真的好冷,网上找不到手册。

大哥:麻烦你赏个规格书吧!+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木猜测:Vout=Vfb*(1+R1/R2)
Vfb大多都是1.25V,具体的要去查手册。
你这个芯片真的好冷,网上找不到 ...

规格书上没有计算的公式,可以发给你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上没有计算的公式,可以发给你看。

什么情况啊,手册竟然不给公式……
给你个办法自己去把公式推出来,将R1和R2都用定值,测R1和R2的分压,即Vfb的反馈电压,然后测输出Vout。
可以得出:N=Vout/Vfb  出来的N为一个定值,是芯片内设计好的。然后反过来求12.5V时Vfb电压,然后根据Vfb选R1和R2。
可看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啊,手册竟然不给公式……
给你个办法自己去把公式推出来,将R1和R2都用定值,测R1 ...

我测这个电压时,是要接屏测?还是不接屏测。这2者的值不一样

网友:
FB是1.25V的!
可以用R1:240K,R2:27=12.36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这个电压时,是要接屏测?还是不接屏测。这2者的值不一样

需要带负载测,空载的电压测出来是偏高的,所以,带上适合的负载测是最妥当的。
另外,有朋友给出了手册中VFB 的电压,是1.25V
可以按照给你的公式大致算出来个值。
这类芯片大多是电流闭环,所以,电压的高低还与负载的情况有变化。
多做几组测试,你会发现规律的,更有助于你更好的了解芯片。

网友:
R1,R2不宜取值过大,最后在FB通往两个电阻节点处加一个电阻,便于保护芯片,这个应该是做升压给屏线供电,并提供参考电压,电压调节务必准确,否则显示效果大打折扣,测试电压电压是加屏负载测试

网友:
VOUT=1.25*(1+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