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时钟信号问题

楼主(2013-12-30):
  前辈们,帮我看一下,我的2.8v 24MHZ晶振,用示波器测量的图形怎么这样的?感觉有振铃 或反射现象 线路很短,速率也不高,不加端接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波形呀?

网友A:
数字信号中出现过冲或振铃现象很正常,只要系统功能是正常的和不影响EMC这块就没必要查或去解决!!

网友B:
應該是示波器探針地線太長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示波器探針地線太長引起的。

哦,有可能 我明天接短点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中出现过冲或振铃现象很正常,只要系统功能是正常的和不影响EMC这块就没必要查或去解决!!

功能是正常的毕竟24mhz  不快,但是我想找一下为什么这样子,我改了端接电阻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是正常的毕竟24mhz  不快,但是我想找一下为什么这样子,我改了端接电阻也没用

1、“重复频率”!=“频谱频率”,看一下你信号的上升时间,估算下探头和示波器带宽是否够用;
2、参考一下【honejing】的回复,尝试使用短的接地线看看有没有改善。
3、查看一下电源是不是干净

楼主:
如何估算下探头和示波器带宽呀?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估算下探头和示波器带宽呀?谢谢啦

探头和示波器的带宽都是标称好的,直接在他们的标签上读取就好了。另外,楼上的也说了,我也认为你这个有可能是你的接地线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探头和示波器的带宽都是标称好的,直接在他们的标签上读取就好了。另外,楼上的也说了,我也认为你这个有 ...

探头电容是多少呀,这个不能忽视的

网友C:
    都与你的探头有关系,不一样的探头有不一样的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与你的探头有关系,不一样的探头有不一样的电容值

    我的探头应该选多大的呢?

网友D:
    是不是Q值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Q值比较大?

    Q值 是什么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