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建立过孔

楼主(2013-12-30):
allegro总怎么建立过孔,是和建立通孔焊盘一模一样吗?要加soldmask吗,还有paskmask需要加吗?看了好多资料,都只有怎么建立焊盘,没有说怎么建立过孔的。

网友:
這兩者是同一個

网友:
建过孔和建焊盘一样,
过孔不需要阻焊开窗(除非用做测试点),因此不建议加slodermask层
过孔上面不要焊接元件,不用刷锡膏,因此一定不要加pastemask。
加了后果自负。

网友A:
过孔最好是加上soldermask层,如果需要,gerger中增加这一层,如果不需要,则取消via中的soldermask,灵活性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孔最好是加上soldermask层,如果需要,gerger中增加这一层,如果不需要,则取消via中的soldermask,灵活 ...

为什么啊,过孔应该最好还是不要加soldermask吧?在allegro中有这个的设置么,可以取消via的soldmas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啊,过孔应该最好还是不要加soldermask吧?在allegro中有这个的设置么,可以取消via的soldmask?

他的意思是指出光绘的时候可以选择性把VIA soldermask层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指出光绘的时候可以选择性把VIA soldermask层去掉。

那么出光绘怎么设置把via层的soldermask层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指出光绘的时候可以选择性把VIA soldermask层去掉。

就是这个意思,出光绘的时候只要把soldermask这一类的VIA/SOLDERMASK_TOP or BOTTOM去掉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需要,添加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出光绘的时候只要把soldermask这一类的VIA/SOLDERMASK_TOP or BOTTOM去掉就可以实现这个功 ...

这个只能对整个板子上过孔统一做操作了。比如整个板子上所有过孔统一都开窗,或统一都不开窗。
如果板子上只有部分过孔需要阻焊开窗(比如测试点),其他过孔不需要阻焊开窗,
or 如果板子上BGA下方的过孔不能阻焊开窗,其他地方过孔都要阻焊开窗。
那么,我该怎么设置?

网友:
测试点一般需要特殊封装的过孔,这个可以单独建立,你另外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期待高手给出答案

网友:
原則上  Via 要不要有 Soldermask 取決於當初在建立 Padstack 時 , 是否有開? 如果有開 , 那資料就會有 , 如果沒開 , 那原則上就是全部都封掉了.
在軟體操作上是有很多彈性化的處理 , 例如全部都沒開 , 但有某個區域想要開 , 則可以另建一個有開 Soldermask  的 Padstack , 來替換即可. 不需要把她想得太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