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PGA和其他芯片对接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现在有一款视频解码芯片要接到FPGA上去,这个POWDN管脚是怎么接到FPGA上去呢?是直接接线上去?还是要接个电阻什么的???求大神开导!

网友A:
接个上拉或者是下拉吧,具体的要根据这个引脚的要求了。上传个芯片手册看一下呗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如果你想开机后让fpga初始化7180,就接个100k的下拉。

网友:
    如果系统参考电平不一样,可以加个光耦隔离为好。

网友B:
    这个PIN是低电平有效的,你得看一下你FPGA上电以后IO口是什么电平?你FPGA起来以后,要不要把这个芯片关掉。你得根据你得设计需求来设计电路。建议采用三极管来控制。逻辑问题自己考虑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IN是低电平有效的,你得看一下你FPGA上电以后IO口是什么电平?你FPGA起来以后,要不要把这个芯片关掉 ...

是这样子的,FPGA要接2块解码芯片,一块是DVI解码,一块是PAL解码。而实际工作的时候只有一路视频输入。所以,当只有DVI视频输入的时候,为了节省功耗,利用FPGA控制把PAL解码芯片POWERDOWN掉,也就是把ADV7180关掉。现在设计是这样子的,启动的时候把2块解码芯片都开启,然后根据视频输入情况再决定是否关掉。 FPGA和解码芯片的电平标准都是3.3V.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把pwrdwn管脚接到FPGA上,而不需要接上拉电阻呢?另外问下确定FPGA BANK的电平标准是不是看接到FPGA上的芯片中DVDDIO的电压值?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点评):
每个bank都有他的IO电源的,很多FPGA都可以设置不同bank的IO电压不同。不过你这个是做输出嘛,这个就好办了。只要能够起到开关作用就行了,关键是你的逻辑考虑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FPGA要接2块解码芯片,一块是DVI解码,一块是PAL解码。而实际工作的时候只有一路视频输入。 ...

你第一次做板级设计吧,是否有些紧张?
1. FPGA可以直接接AD1780, 不过我一般加个0-50欧姆的电阻,主要是防止以后软件要修改,至少可以飞线;不需要上拉,不过如果刚启动的时候需要关闭,应该做下拉。
2. FPGA的IO是有DVDDIO电压决定,不过不同的bank可以配置不同的电压,你需要看清楚是否是所在的bank。如果所有的IO电源都接3.3v,那就不用看了。
等你板子做出来,调试过一次,就不用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第一次做板级设计吧,是否有些紧张?
    1. FPGA可以直接接AD1780, 不过我一般加个0-50欧姆的电阻 ...

嗯哪,第一次做,生怕出问题,关键是制版费+元器件费用一共好几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个上拉或者是下拉吧,具体的要根据这个引脚的要求了。上传个芯片手册看一下呗

    datashee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哪,第一次做,生怕出问题,关键是制版费+元器件费用一共好几万呢!

    怕的应该是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呢?

datasheet上传了啊,你看看帖子最下面隐藏的部分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FPGA要接2块解码芯片,一块是DVI解码,一块是PAL解码。而实际工作的时候只有一路视频输入。 ...

上拉一下吧,我记得以前玩SPARTAN3的时候上电初始化配置的时候管脚是3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一下吧,我记得以前玩SPARTAN3的时候上电初始化配置的时候管脚是3态的

好的,那我把PWRDWN管脚上拉,同时PWRDWN和FPGA的I/O管脚连接。

网友E:
给你正解:
1. 需要确认两边电平是否匹配,如果相同电同,直接连上去。
2. 需要确认视频解码芯片PWRDOWN管脚内部是否有下拉电阻,如果没有,外部必需要加一个下拉电阻,用于刚上电时给PWRDOWN电平状态。因为FPGA管脚刚上电时是三态的!直到FPGA 从Flash里面加载mcs文件并运行,这个管脚才有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正解:
1. 需要确认两边电平是否匹配,如果相同电同,直接连上去。
2. 需要确认视频解码芯片PWRDOWN ...

赞同,板级设计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正解:
1. 需要确认两边电平是否匹配,如果相同电同,直接连上去。
2. 需要确认视频解码芯片PWRDOWN ...

不错,多谢!这个pwrdwn是低电平有效,且无内部上拉。FPGA和解码芯片都是LVCMOS3.3V,所以电平是一样的。FPGA上电的时候管脚处于三态,所以可以将解码芯片用4.7KΩ上拉,让它在上电时处于工作状态,接着再由FPGA来控制是否休眠,也就是给予PWRDWN管脚低电平。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多谢!这个pwrdwn是低电平有效,且无内部上拉。FPGA和解码芯片都是LVCMOS3.3V,所以电平是一样的。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