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技巧求学,求指教!!!

楼主(2013-12-31):
最近从xilinx官网上下了份资料,他们的原理图没后缀名,不知道怎么打开???
他们从原理图导出的原理图pdf是附带各种原理图属性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有谁知道,详见附件!

网友A:
logic打印PDF可以做到这点,但是没有后缀如何能判断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打印PDF可以做到这点,但是没有后缀如何能判断用什么软件打开呢?

j将封装带有的属性也打印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j将封装带有的属性也打印出来呢?

您看,可以查看的属性有这么多。还可以再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看,可以查看的属性有这么多。还可以再添加。

就是这种效果,请问打印时要怎么设置?

网友:
pads里面“file”--》“生成PDF”即可,其它的软件不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