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xlSetVariabl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12-31):
各位大神好:
       我最近在使用axlSetVariable设置系统导出ART文件路径的时候,在skill里,设置好axlSetVariable("ads_sdart" dft_dirname)    dft_dirname= ART,用户可以从界面自定义文件夹名字,但是使用中发现,默认是ART,如果不修改时候正常,如果我把ART修改成其他名字如ABC,导出GEBER时,DRL,rou文件都在ABC这个文件夹里,但是ART文件还是在ART这个文件夹里面,重复多少次都是这样。调用axlGetVariable  查看参数  确实已经修改成ABC了。
    奇怪的是,如果我打开user preference 界面,然后不进行任何操作,直接OK,再重新执行SKILL的话,输出的ART文件就是位于ABC文件夹里面了。所以我现在的skill里面莫名其妙加了几句话:
                        axlSetVariable("ads_sdart" dft_dirname)

                        axlShell("generaledit")
                        axlShell("enved ")
                        axlShell("generaledit ")
                        axlShell("setwindow form.pRFedit")
                        axlShell("FORM prfedit done  ")
                        axlShell("setwindow pcb")

                      …………后续 function

然后再执行就是对的了,搞不懂为什么,差了半天没查到问题根源,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