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中怎么找不到place device对话框?

楼主(2013-12-31):
我在论坛上下载的7.9.5,是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你是第一次用EE吗?
这里没有“放置器件”这个命令的。
需要在"设置"里设置好中心库的位置,然后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打开Dxdatabook窗口,在里面就能查看到你中心库里的零件,这里就可以找到”放置符号“命令,放置你选中的器件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