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耦合电容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4-01-02):
各位大侠,想问下AC耦合电容到底如何计算的?如视频电路的AC耦合电容。
如果把耦合电容当做高通滤波的话,岂不是滤掉了低频部分的视频信号??

网友:
跟耦合电容前的输入阻抗,构成R-C高通吧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有电路嘛?可以贴出来算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嘛?可以贴出来算算看。

    如图所示!

    这个AC耦合看出能输入多大频率的信号?

    这个AC耦合看出能输入多大频率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