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4-01-02):
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在IRF7304处没有给2 4 脚低电平但是在5 6 7 8 引脚会有一个接近4v的电压出来,造成在未系统开机情况下,电池会慢性耗电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电池是不是与CT2并联啊,有没有考虑可能是MOS管的体二极管(Body  diodes)导通了?

网友A:
管子用错了吧,看不清,请上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用错了吧,看不清,请上大图。

  这个可以看清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看清楚了吧

不是和上面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和上面的一样吗?

这个呢?

网友B:
想问一下2、4脚高电平是多少V,试下在R20上并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2、4脚高电平是多少V,试下在R20上并个小电容试试!

1 3 脚输入13.1v  2 4 脚输入12.3v 并多大的电容呢?  压差有1v多,我将R20改成了1k,压差达到了0.1v了,可以了,但是系统无法将控制这个引脚,按键按下 系统可以启动,松掉就掉电了

网友:
0100nF的试下嘛!

网友B:
R20你改成1K了,那你R24也要改小呀!要不Q13动作了,你怎么也拉不低2/4脚电平呀!建议R20用10K以上,R24用用R20的2份1以下

网友A:
你的场效应管是n型的,换个p型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场效应管是n型的,换个p型的就OK了。

场效应管就是P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0你改成1K了,那你R24也要改小呀!要不Q13动作了,你怎么也拉不低2/4脚电平呀!建议R20用10K以上,R24用 ...

哦,是的,我先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0你改成1K了,那你R24也要改小呀!要不Q13动作了,你怎么也拉不低2/4脚电平呀!建议R20用10K以上,R24用 ...

还是不行呀  R20 和R24都由100K 改成10k,开始还可以,过一会 就又有1v的压差了,不知道,这个电压在哪里降了,费解?1v的压差管子怎么就输出电压了呢 ?

网友B:
并了电容没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了电容没效呀?

没有效果呀?

楼主:
照datasheet上写着VGS电压 小于-0.7v就开启 了?是这意思吧 ?

网友:
这个颜色,亮瞎了

网友:
R20改为470K,R24改为10K再试,同时把R22,R23改成0R!R22,R23在这里可以拿掉,没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3 脚输入13.1v  2 4 脚输入12.3v 并多大的电容呢?  压差有1v多,我将R20改成了1k,压差达到了0.1v了 ...

是不是Q1基极的漏电流引起的啊,讲R25增大47K试试,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改善表明与Q1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Q1基极的漏电流引起的啊,讲R25增大47K试试,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改善表明与Q1无关。

恩,好的 ,我试试,谢谢啦  大家谁会仿真呀 ?可以仿真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我试试,谢谢啦  大家谁会仿真呀 ?可以仿真出来吧?

你把R22,R23去掉,MOS管是电压控制,不是电流控制,所以去掉R22,R23,基本就可以了,最好还是按我上面说的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R22,R23去掉,MOS管是电压控制,不是电流控制,所以去掉R22,R23,基本就可以了,最好还是按我上面说的 ...

好的,我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R22,R23去掉,MOS管是电压控制,不是电流控制,所以去掉R22,R23,基本就可以了,最好还是按我上面说的 ...

我试过了,还是不可以的 压差还是1v

楼主:
谁有IRF7304的spice模型呀 我在官网上找不到?

网友:
.SUBCKT irf7304 1 2 3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 Model generated on Apr 24, 01
ODEL FORMAT: SPICE3
ymmetry POWER MOS Model (Version 1.0)
xternal Node Designations
ode 1 -> Drain
ode 2 -> Gate
* Node 3 -> Source
M1 9 7 8 8 MM L=100u W=100u
.MODEL MM PMOS LEVEL=1 IS=1e-32
+VTO=-1.23644 LAMBDA=0 KP=13.3758
+CGSO=4.62081e-06 CGDO=1e-11
RS 8 3 0.0342266
D1 1 3 MD
.MODEL MD D IS=5.88003e-09 RS=0.0322189 N=1.5 BV=20
+IBV=0.00025 EG=1.2 XTI=4 TT=2.95132e-14
+CJO=6.14875e-10 VJ=0.5 M=0.432471 FC=0.5
RDS 3 1 1.6e+06
RD 9 1 0.0141686
RG 2 7 4.48673
D2 5 4 MD1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1:
*   RS=0 EG=1.11 XTI=3.0 TT=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1 D IS=1e-32 N=50
+CJO=1.88663e-09 VJ=1.02103 M=0.9 FC=1e-08
D3 5 0 MD2
efault values used in MD2:
*   EG=1.11 XTI=3.0 TT=0 CJO=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2 D IS=1e-10 N=1 RS=3e-06
RL 5 10 1
FI2 7 9 VFI2 -1
VFI2 4 0 0
EV16 10 0 9 7 1
CAP 11 10 1.88663e-09
FI1 7 9 VFI1 -1
VFI1 11 6 0
RCAP 6 10 1
D4 6 0 MD3
efault values used in MD3:
*   EG=1.11 XTI=3.0 TT=0 CJO=0
*   RS=0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3 D IS=1e-10 N=1
.ENDS irf7304

网友:
.SUBCKT irf7304 1 2 3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odel generated on Apr 24, 01
ODEL FORMAT: SPICE3
ymmetry POWER MOS Model (Version 1.0)
xternal Node Designations
ode 1 -> Drain
ode 2 -> Gate
ode 3 -> Source
M1 9 7 8 8 MM L=100u W=100u
.MODEL MM PMOS LEVEL=1 IS=1e-32
+VTO=-1.23644 LAMBDA=0 KP=13.3758
+CGSO=4.62081e-06 CGDO=1e-11
RS 8 3 0.0342266
D1 1 3 MD
.MODEL MD D IS=5.88003e-09 RS=0.0322189 N=1.5 BV=20
+IBV=0.00025 EG=1.2 XTI=4 TT=2.95132e-14
+CJO=6.14875e-10 VJ=0.5 M=0.432471 FC=0.5
RDS 3 1 1.6e+06
RD 9 1 0.0141686
RG 2 7 4.48673
D2 5 4 MD1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1:
*   RS=0 EG=1.11 XTI=3.0 TT=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1 D IS=1e-32 N=50
+CJO=1.88663e-09 VJ=1.02103 M=0.9 FC=1e-08
D3 5 0 MD2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2:
*   EG=1.11 XTI=3.0 TT=0 CJO=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2 D IS=1e-10 N=1 RS=3e-06
RL 5 10 1
FI2 7 9 VFI2 -1
VFI2 4 0 0
EV16 10 0 9 7 1
CAP 11 10 1.88663e-09
FI1 7 9 VFI1 -1
VFI1 11 6 0
RCAP 6 10 1
D4 6 0 MD3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3:
*   EG=1.11 XTI=3.0 TT=0 CJO=0
*   RS=0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3 D IS=1e-10 N=1
.ENDS irf73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SUBCKT irf7304 1 2 3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前辈你在哪里找到的,能告诉一下吗?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models/spice/irf7304.spi

这个如何转化成.OLB文件呀 前辈 是用模型编辑器吗 ?

网友:
是的,就是這樣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