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焊盘出线(新手)

楼主(2014-01-02):
看到一些资料说贴片焊盘出线要从中间出不可以从对角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很多时候你要满足线从中间出,就会出现锐角,直角等,求解,到底如何取舍。

网友:
为什么不能?从哪出还不是你说的算么

楼主:
公司layout规范文档上写的。就是想知道这样做是为什么。还有哪个好点。

网友A:
    应该像左图一样拉线,而不应该像右图。右图出线与焊盘产生一个锐角,板厂在药水腐蚀的时候由于液体容易在角落处多停留,会造成腐蚀断线,不好控制。
    以上请参考。
    一般情况,怎么拉都可以!

网友B:
    对角出,就是对角加上绿油以后,会形成一个90度的直角露铜,尖端放电

网友:
    这样做的问题有很多好处,纯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角出,就是对角加上绿油以后,会形成一个90度的直角露铜,尖端放电

是指下图中的露铜存在尖端么?这个也会产生放电吗?以前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像左图一样拉线,而不应该像右图。右图出线与焊盘产生一个锐角,板厂在药水腐蚀的时候由于液体容易在角 ...

    那我是垂直焊盘出,但不是在中心,有影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下图中的露铜存在尖端么?这个也会产生放电吗?以前真不知道。

    因为绿油和空气的介电常数不一样,这个尖角在个别情况下导致尖端放电

网友:
    哦!原来这样!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下图中的露铜存在尖端么?这个也会产生放电吗?以前真不知道。

这个角应该已经被铜线覆盖了,哪来的尖端?还有,尖端放电是需要电压差的,这个中间那么粗的铜线连接着,电压差会很少吧,不是很明白。

网友:
    看到过不能形成锐角。没有看到过不能走对角的。

网友:
    上次就同样的问题我问过jimmy,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斜角出线在生产时粘附能力会降低,在生产上会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