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keepout在哪一层那这个区域不能摆件...

楼主(2014-01-02):
各位大虾,古得摸你,小女子有一疑问,package keepout在哪一层那这个区域不能摆件,那能走线,那能打VIA吗?

网友:
器件放在Top层的话,Top层不能摆件;放在Bottom层的话,那Bottom不能摆件。如果不是金属外壳会接触到PCB的话,那正下方可以走线,也能打过孔的。

网友:
Via , Route 及 sahpe  是屬於 Route Keep in 及 keep out 來管轄 , 與 Package keep out 無啥關聯性.

网友:
嗯,这个具体问结构把,虽说一般器件禁布是不管布线时,但如果上方是金属的外壳或者其他的什么,还是不建议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