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表层焊盘下方内层可以走线吗?

楼主(2014-01-02):
请问大虾们,螺丝孔(定位孔)表层焊盘下方正对的内层可以走线吗?谢谢!

网友A:
    距离螺钉孔的位置太近,最好不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螺钉孔的位置太近,最好不要走。

    我指的是螺丝孔表层焊盘对应的下方内层,可以走线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螺钉孔的位置太近,最好不要走。

螺丝孔焊盘在Top层和Bottom层,Singal 1在第三层,第三层的走线能走在螺丝孔焊盘正下方吗?

网友:
    可以走,根据内孔大小保持距离  一般20MIL 以上没什么问题,但有些特殊的 内层要避开表层焊盘那么大!

网友:
    最好不要走,如果生产中遇到太2的人,打螺丝时用力过猛可能螺丝孔周围弄坏,如果内层有线的话那不好办了!

网友:
    建議是不要比較好
有風險

网友:
    可以走,有风险,因为螺丝猫不会实际接触内层,但不建议靠近钻孔,最好与钻孔保持1mm的距离(当然越远越好),要不有可能会钻偏钻孔搞断线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