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徒弟有酬劳的(学下allegro和高速的)

楼主(2014-01-02):
1,本人因自学太费时间了想找个师傅快速的学会allegro,周末放假的时候带(顺便交个朋友也不错 ),在深圳这块的最好是离南山附近,学费和时间安排可以私下商量;
2.自身的情况以前是用过3年的AD和半年的pads,所以不用担心我没这方面的基础,已经看过于博士的视频,allegro基本的操作算是马马虎虎的记得,但没练习几个项目很难熟练;
3.希望师傅能够提供点DDR,ARM方面(高速这块)的项目让我练手起码有(2到3个);低速的就不用了那个简单;高速方面经验丰富;
期待我的师傅出现。

楼主:
大家周末很忙吗?时间都可以灵活安排的,可以安排我回家练习然后完成之后帮我指点评板,和在设计中途中有问题电话或者QQ提供技术支持。自己给自己顶个。。。

网友:
    找个工作直接做  要求降低点呵呵

楼主:
    哦,目前工作是用PADS,但是公司里面接触不到高速这块,想先学好储备好今后回家发展。。

网友A:
先说点题外话。现在市场上还是以PADS为主,Protel(及AD)次之,Allegro最少。在深圳等一线城市还好些,在二线或更落后的城市,allegro根本不用,甚者还在用99se。所以你学allegro之前,要充分考虑到以后是否能用得上。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用allegro了,但还是有些心得体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私信我,我们可以交流下。

PS:不收费,以分享为目的。

网友B:
    实际高速中,注意规则基本可以胜任了.当然,你如果非要做高速,那是不一样的做法.比如会设计到S参数,然后ANSOFT SI工具,甚至高频.我现在一直用alle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高速中,注意规则基本可以胜任了.当然,你如果非要做高速,那是不一样的做法.比如会设计到S参数,然后ANSOF ...

我首先说的是我只做layout设计,软件方面的仿真不是说谁能做就能做的。ansoft这个以电磁为思路的软件一般人不好驾驭。
lam007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说点题外话。现在市场上还是以PADS为主,Protel(及AD)次之,Allegro最少。在深圳等一线城市还好些,在 ...

    不是吧??allegro基本不用了啊??目前我大三,大二期间用AD画过几块板子,就是不知道将来出去工作要用什么软件画PCB,所以,,最近又在看余博士的视频学allegro,想多学点,PADS也熟悉了个把星期就没玩了,以便于将来公司需要,,,请问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allegro基本不用了啊??目前我大三,大二期间用AD画过几块板子,就是不知道将来出去工作要用 ...

    单凭我一张嘴没什么说服力,你有时间在智联上,按城市来搜一下硬件或PCB的职位,看下要求PADS和allegro的情况。

据我了解,现阶段还是PADS的使用比较普及,大中小公司都有需求;allegro一般比较大的公司才用。所以从就业角度来说,建议你优先熟悉PADS。

网友(点评):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一盖而论了。我们公司AD和Allegro业务量各占40%,PADS的10%不到。

网友:
    哦,,好的,,多谢啦,,

网友:
    周末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说点题外话。现在市场上还是以PADS为主,Protel(及AD)次之,Allegro最少。在深圳等一线城市还好些,在 ...

    同样给你学习学习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给你学习学习行吗?

私信。相互学习下。

网友:
    算我一个吧,好不好啊,我也学过了99和AD,现在打算进攻高速板,我的号是1010163479,谢谢了

网友:
    自己找些板子练习练习,然后找人点评就行了

网友:
如果底子好一点可以选择allegro,因为大公司还有一些台湾公司基本上喜欢用allegro,例如华为,中兴等也是用的allegro。有些方案公司两种软件都有。有空和兴趣的话可以都学一学。就业范围可能会更宽一点。我之前在HW工作过,那里也主要用allegro。我用这个也快3年了。可以相互学习咯

网友(2014-02-14):
建议学PADS或者allegro,两者都有很广阔的市场,PADS在高中低端都有用,而allegro更多的是用在高端市场,特别对高速方面,当然并不是说在中低端不行,而是杀鸡用牛刀。就功能和操作方面,allegro更强大一些。因此,大家普遍的感受是,allegro要难学一些。如果你设计的产品不是很复杂速度不是很高的话,PADS够用了,但是如果产品比较复杂,属于高速高密度的设计,建议还是用allegro,做起来更轻松。一般大中型公司都用allegro,也有用PADS的,至于AD什么的,小公司才用,适合画小而简单的板,简单易学,但是功能就没那么强了。以上是个人见解,供参考,我也是用的allegro,已经用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