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之前可以3D预览现在不行了显示Graphics adapter for****

楼主(2014-01-02):
AD之前可以3D预览现在不行了显示Graphics adapter for this display does not meet directx requirements ;百度查找装了下Directx 9.0c但还是不行啊!我报错和现在用的电脑配置见附件图!

怎么办!?

楼主:
自己搞好了!将 电脑的硬件加速打开就可以用了   嘿嘿 !也分享给大家吧!!之前把硬件加速调成无了!哎呀整死我自己了。大家也可引以为戒了!!!

网友A:
怎么不做点3D的库进去?没有器件的3D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做点3D的库进去?没有器件的3D好奇怪

还好还好   !那3D用处不太大

网友B:
这个要顶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C:
看来你不是爱玩游戏的人,连这个都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不是爱玩游戏的人,连这个都关

的确;也不太爱学习  现在改变些  慢慢自己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顶一下,谢谢分享!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