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语音等模拟信号走线问题

楼主(2014-01-02):
哪位大虾知道电话线、语音信号、麦克风差分信号走线等对粗细、单端阻抗、差分阻抗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网友:
    模拟信号一般走12-20mil左右,尽可能包地,远离干扰。

网友A:
    楼上正解,
走12--20mil是减小线路上的阻抗,
    尽可能包地是保证声道的分离度,
    远离干扰是保证高的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走12--20mil是减小线路上的阻抗,
尽可能包地是保证声道的分离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