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单位转换问题?

楼主(2014-01-02):
allegro单位转换问题?
 绘制时用的单位是mil;导文件时要求要导mm的,结果转换过来时,出现了位移,DRC到处都是?请问怎么怎么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建议绘制时,用mil为单位时,accuracy应该设置为2,这样出光绘的时候,以INCH为单位,精确到小数位后5位。
如果MIL的的Accuracy设置为3位的话,那么以INCH为单位,必须要精度要6位以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绘制时,用mil为单位时,accuracy应该设置为2,这样出光绘的时候,以INCH为单位,精确到小数位后5位。
 ...

哟,楼上不错哦。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精度不要设置太高,于争在视频里也没有作出解释。

不过你这是答非所问,楼主都不是问这个问题。

我来回答楼主:
1.首先要知道,allegro的pcb设计完成后,不要再试图更改设计的单位,否则将会有大量报错,这是由于单位转换导致原有的精度丢失引起的。
2.确认是否一定要用mm生成光绘文件,这个需要是否必要;若不是必要,用inch生成光绘文件可以减少麻烦。
3.若坚持要用mm生成光绘文件,请务必保证光绘文件的精度高于pcb设计本身的精度,否则,在生成光绘文件过程中,软件会报出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哟,楼上不错哦。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精度不要设置太高,于争在视频里也没有作出解释。

不过你这是答非 ...

呵呵,是答非所问啊。因为找不到消除DRC办法。
LS所言极是啊,Allegro设计中不要切换单位,否则会出现舍入误差。
如果设计以mil为单位那么就要保持不变,出光绘用INCH。
如果设计以mm为单位,出光绘也一定要用mm.

楼主:
原始设计时用的是mil
需求:1,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做另一个设计,需要从新导入新的结构,结构图是公制的。
     2.公司要求导坐标文件时,一定要公制;
在原设计上直接转换单位出现DRC。有位移.
问题:是有没有方法进行转换时不出现位移(DRC错误)

网友:
那是不可能的 , 公英制轉換存在不可整除的先天問題.
Allegro 的 Phyical 和 Spacing 的constraint 也沒有 Tolerance 的設定 , 兩者硬碰硬 , 一定是會出現誤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