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学习,发帖记录,留给自己看

楼主(2014-01-02):
记录一下小白的学习过程

楼主:
1.CIS导出网表:选中.dsn目录,点击tools,选中Create Netlist,确定就好(再复杂的还不会搞),在默认文件夹会生成3个.dat的文件和1个.txt文件。
2.PCB editor导入网表:点击File,选择Import中的Logic,因为是用CIS导出的网表,所以Import Logic type中选择Design entry CIS,最下边Import diectory选到网表所在的文件夹,即包含3个.dat和1个.txt的文件夹,最后点击Import Cadence。这些都是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的操作。
3.修改焊盘pad库和psm库:在setup中选择User Preferences Editor,点击第6个Design_paths,把padpath和psmpath选到对应的文件夹,并且置顶。
4.最后就可以在Place中Manually看到自己原理图中的原件了。
全是自己手动在百度找的,辛苦啊,不过终于搞明白了

楼主:
1.在Command处输入alias,回车,会显示快捷键命令;
2.增加Subclass,在Setup的Subclasses处;
3.增加叠层,即板层,在Setup的Cross Section处;
4.Win7系统下,使用Cadence导出网表时,Setup处显示为空,不能导出网表,原因是打开软件时要启用管理员权限,每次打开都要这样;
5.Allegro的配置文件ENV,有全局变量和用户变量,全局变量在Cadence\SPB_15.5.1\share\pcb\text这个目录下;用户变量一般在cadencehome文件夹下,打开我的电脑属性,选高级,在环境变量中有个HOME变量,可以查看所在目录;
6.Allegro导入网表,放置原件时,有时会出现飞线,这个是可以设置的,一般在工具栏的Unrats All和Rats All,或是在菜单栏的Display的Show Rats和Blank Rats;

楼主:
1.Allegro右键放大、缩小设置,在Setup的User Preferences,选择Input,勾选no_dragpopup就可以了;

楼主(2014-03-08):
1.PCB editor布图时元件显示封装尺寸,解决方法:display-color/visibility-package-geometry,去掉dimensions后面的勾选,最上边5个都去掉;
还有components里边的Dev Type;

楼主:
引用 楼主:
1.Allegro右键放大、缩小设置,在Setup的User Preferences,选择Input,勾选no_dragpopup就可以了;

补充一下,要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在pcbenv里边,增加一个allegro.strokes配置文件

补充内容 (2015-6-12 17:57):
这个版本是15.5的,勾选no_dragpopup,是可以不用鼠标右键的同时按住ctrl。
allegro.strokes文件是手势文件,在allegro的Tools-Utilities-Stroke Editor里,需要在里边添加。

补充内容 (2015-6-12 17:58):
这个文件的目录在:D:\Cadence1\SPB_15.5.1\share\pcb\text下。

楼主:
1.orcad中如何加IREF

TOOL-Annotate-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不知道怎么回事提示“ERROR #8003 More than one page is numbered 6.”
2.多管脚元件分块封装

楼主:
接上,more than one page is numbered 8,意思是说有多个页面的页码是8,需要修改下页码,这时候可以通过双击原理图右下角的title block,修改它的属性,主要是修改 page count和page number这两项页码名称即可。
然后点击tools中的Annotate即可。

楼主:
1.管脚比较多的芯片封装,分成多个块,Name用同一个,分成几个部分Parts per Pkg就填几,U用同一个就可以了;在放置原件管脚时安Ctrl+N/B,或是View中的Next Part,就可以放置B部分的管脚了;
2.封装完的芯片需要修改时,点击View中的Next part或Previous Part即可查看其他块的封装信息;

楼主:
PCB Editor:
1.删除走线中的某一段,先选中删除按钮,在右边面板中的find,只保留Cline Segs,其余的都勾掉,就可以了

楼主:
1.软件版本是15.5,Candence原理图设计好之后,把所有原件重新编号,方法是:
打开Annotate,先把所有原件的编号重置为?,如图1;
然后,在重新编号,如图2所示;
注意:图3所示,多勾选了一个选项,Reset reference numbers to begin at 1 e,意思是说没页的编号从1开始,如果勾选,页与页之间的原件编号就不是连续的,不要勾选。

1 原件编号重置为?

1 原件编号重置为?

2 重新编号

2 重新编号

楼主(2014-04-15):
引用 楼主:
1.PCB editor布图时元件显示封装尺寸,解决方法:display-color/visibility-package-geometry,去掉dimensio ...

如果不行,把Geometry里边的除了Sillkscreen保留,其他都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1.WIN7系统添加数据源时找不到access,在系统盘(一般是C盘)下Windows-SysWOW64-odbcad32.exe,双击运行,在里边添加就会有很多数据库了;
2.Cadence里连接数据库,在database中鼠标点击datasheet会自动打开datasheet,此操作需要在连接数据库时,每一个原件datasheet的Browable勾选上才行;
3.Cadence导出BOM时,把相同料号的原件自动整理到一起,先选中Part Number,然后勾选Keyed,导出的BOM就会把相同的原件放一起了,详细可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96970-1-1.html

勾选Browable

勾选Browable

选中Keyed

选中Keyed

网友:
这个笔记有点长   不过还是辛苦LZ了

楼主(2014-06-11):
1.Allegro15.5设置光标的大小,在Setup中,选择User Preferences Editor,在选择Ui,里边有pcb_cursor,选择cross则为小光标,选择infinite则为大光标。
angle是角度设置,默认是90°,可以不用设置。
2.其他版本的位置可能不一样,找一下pcb_cursor就可以;

楼主(2015-07-03):
导DXF导allegro,allegro版本是15.5:
1.在allegro设置的单位和DXF的单位不统一时,要把单位改成一致,比如:DXF单位是mm,allegro单位是mil,此时,将allegro单位转换成mm,再进行导入。
2.导入的DXF名字不能有中文,否则提示错误。

如果是一个新的PCB文件,红框中的选项不用选,直接导入,

选择Class和Subclass,选择需要导入的DXF层,MAP即可。
3.如果是在画好的PCB中重新导入DXF,在第一张图的上边要选择Incremental addition,意思是说保留原来的PCB,否则会把PCB文件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