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纹波大,布板上怎么改请指点一下

楼主(2014-01-03):
怎么从布板改小纹波,  我用是CR6338芯片

网友A:
    反馈的地方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的地方调一下

怎么调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没有原理图啊,你给的资料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啊,你给的资料太少。

    这个是原理图
    ,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B:
    提点粗浅意见,你把3脚电容与电阻位置交换下,供电脚的滤波电容最好直接到引脚。小改一下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点粗浅意见,你把3脚电容与电阻位置交换下,供电脚的滤波电容最好直接到引脚。小改一下再看

好的谢谢那我变压器的屏蔽那个引脚 或那层比较好

网友:
    屏蔽一般加在初级绕组的热端,就是接开关管以后,你把初级绕完就垫绝缘纸加屏蔽,屏蔽分2分之一,4分之三,全屏蔽,1又四分之一屏蔽等。。。你得多做几种试验才知那个是最好的。一般DCM的是不完全包裹式,CCM的是全包或再加长。要注意加屏蔽后效率会稍低,大约1%左右

楼主:
    谢谢了,我这就去调试

网友(2014-03-05):
    变压器次级绕了两组,并且把两组并联后半波整流,原理图搞错了吧?另外,纹波是多少?目标纹波是多少?

网友:
    板子布局很重要!看楼主的板很不规范!

网友:
    我看了下,PCB和原理图都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