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1-03):
1.9V的电压怎么产生的
crtl19是控制信号

网友:
Crtl19是一个PWM波,控制Q2的关断和开通,VCC_1V9 这个网络上还有电容存在的,若无电容,则不会产生1.9V电压。

网友:
这是典型的ldo式降压,坛子有讨论过,搜一下吧。

网友:
    在论坛  没收到啊 。还是没明白

网友A:
    按照兔子的仿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兔子的仿了一个

    什么叫兔子啊,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兔子啊,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兔子哥! 确实有电容
    三极管导通的时间内,输出的电压是不是应该接近于3.3V。三极管截止的时候,没有输出。也就是输出一个幅值3.3V的连续脉冲电压吗?怎么得到稳定的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兔子哥! 确实有电容
三极管导通的时间内,输出的电压是不是应该接近于3.3V。三极管截止的时候,没 ...

介个不是兔子,真的不是兔子,兔子木有介个样子的。

    三极管导通时间内,电容的电压是3.3V,在关断时,电容要放电,电压会降低,这个电压是控制PWM波的占空比来调整的,占空比的比例跟负载的大小有关,即电容的放电时间有关,因此,要稳定电压,一般来讲还要有还有反馈,自动调节占空比。

    就是兔子,小灰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个不是兔子,真的不是兔子,兔子木有介个样子的。

三极管导通时间内,电容的电压是3.3V,在关断时, ...

谢谢鼠哥!基本上明白了,有点类似于buck型的开关电源PWM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