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交流信号是不是一定是信号值有正有负?

楼主(2014-01-03):
如果有一个信号为正弦波,但是都是在0v以上,算不算交流信号。

网友: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脉动的直流电,只有大小变化,没有正负变化

网友:
    算是 AC 上面多加載了一個 DC 水平。

网友A:
    答案是不属于交流电。
电工学中有这么个名词——脉动直流电。普通的直流电是指大小(电压高低)和方向(正负极)都不随时间(相对范围内)而变化,比如干电池。脉动直流电是指方向(正负极)不变,但大小随时间变化,比如:我们把50Hz的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得到的就是典型脉动直流电,半波整流得到的是50Hz的脉动直流电,如果是全波或桥式整流得到的就是100Hz的脉动直流电。
因此,你这个信号属于脉动直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不属于交流电。
    电工学中有这么个名词——脉动直流电。普通的直流电是指大小(电压高低)和方向(正 ...

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我又來了,不是要說你講錯,只是從另一個角度(或是別的電學理論)跟你分享。

    你說的沒錯,但是你的不是樓主所說的正弦波信號(你說的是經過整流後就只剩下一半的正弦波)。

    如果你做過 RF 設計,你就會知道,會常用直流源來控制電路的導通路徑,去控制RF信號的切換路徑。 這種方法就是 DC 上加 AC,常常用天線切換路徑。

楼主:
    大家都很有思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我又來了,不是要說你講錯,只是從另一個角度(或是別的電學理論)跟你分享 ...

确实在别的电学领域对交流电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RF,对于RF,以0电位点来分析信号的话,正像楼主所描述的。
但是交流的准确定义是,幅值和方向都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才叫交流电。
我不做RF,所以,在这方面的非常欠缺,知识又拓展咯。
    谢谢大师!

    介个的确不是兔子,兔子木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