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2007的PCB设计DRC错误

楼主(2014-01-03):
初次使用EE2007在做PCB设计时出现了如图所述的问题,进去看了config文件夹,发现没有这几个文件,不知道是安装的问题还是要做其他设置,但看了好多使用手册,发现进行DRC之前好像不需要进行其他过多的设置,有点没有搞清楚。

问题现象

问题现象

网友A:
改一下方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方案试试

还是不行,我看按照出错的提示,看了config问价中没有(Final DRC).drc、(Final DRC).exe、BatchDrc.dat和BatchDrcE2E.dat这四个文件,不知道你们在建立PCB的时候有没有这几个文件?

网友A:
先保存一个,然后再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存一个,然后再应用

这些文件都是从哪来的?软件默认不提供?

网友:
建议你对于设计项目用到的软件,尽量保存在纯中文路径,且避免含空格的路径。
属于工程的文件有两个来源:一是从中心库的模板而来,二是执行了某些操作生成的数据或日志。
重新检查模板是否完整,重新执行操作。

网友(2014-03-09):
尽量保存在纯文路径,

网友:
很有可能是路径的问题,此类软件对中文支持不好,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