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Skill突然不能用的问题,(Skill破解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03):
    5金币
    某个skill不能用了,因为是加密的Skill,所以怀疑是里面有时间限制。
    求解。
    或求破解加密的Skill的方法。

网友A:
    你沒有指出是哪一個,怎麼幫你解or回答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指出是哪一個,怎麼幫你解or回答你呢?

    加密的Skill过期了,怎么解决?

网友:
    找到作者修改程序

网友:
    你找找看有么有和你失效的Skill一样的名字,但是后缀名为.form的一个文件,把这个文件删除之后再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2014-04-24):
    不要跟我说找原作者。
    其它方法都无效。
    求破解方法。

网友B:
    说说什么功能的SKILL,说不定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什么功能的SKILL,说不定我有

    Adjust Text
    整理各层面的文字丝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Adjust Text
    整理各层面的文字丝印
    谢谢

    具体要达到什么效果?将丝印、装配图文字、器件值自动移动到丝印框中心?文字方向:TOP:左到右、下到上;BOTTOM:右到左、下到上?

网友:
    改时间试试,,改到可以用的那个时间。。

    或者在env文件,,看有没有写入数值,,来确定软件的使用次数。。

    破解是基本不可能的,,

    还不如自己重写。。

网友(2014-08-19):
    相同名称form在相似skill程序中用到了,产生了冲突.

网友C(2016-10-12):
    修改系统时间可以暂时使用,如果是时间限制,其他等源码注释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改系统时间可以暂时使用,如果是时间限制,其他等源码注释掉。

    改了系统时间提示时间错误,还有其他办法使用过期的skill吗?

网友(2017-06-09):
    估计没办法破解吧

网友(2023-10-06):
    破解可以联系

网友:
    破解的成本很高

    还不如自己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