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快速单独切换每一层

楼主(2014-01-03):
allegro中如何快速单独切换每一层,如pads中的'Z键+层数号',AD中的'Shift+S'可快速切换每一层.

网友A:
    有快捷键也有SKILL
快捷键定义如下:
funckey ~1 'color -toggle "Pin/Top";color -toggle "Etch/Top"'
#只显示TOP层的走线和PIN Top的名字可以随便自己定义
funckey ~2 'color -toggle "Pin/Gnd02";color -toggle "Etch/Gnd02"'

    funckey ~3 'color -toggle "Pin/Art03";color -toggle "Etch/Art03"'

    funckey ~4 'color -toggle "Pin/Art04";color -toggle "Etch/Art04"'

funckey ~5 'color -toggle "Pin/Power05";color -toggle "Etch/Power05"'

    funckey ~6 'color -toggle "Pin/BOTTOM";color -toggle "Etch/BOTTOM"'
    #只显示BOTTOM层的走线和PIN

以 上   Gnd02  Art03 Art04  Power05这四层还是要跟你的LAYER名字一样,
    还有SKILL,不知道你要不要?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有快捷键也有SKILL;
快捷键定义如下:

    很感您的解答.
不过我想在Visibility中的Views中实现切换,即Views中的内容名称是如何建立的(不是通过出Gerber实现,可通过其它方式,我之前好像在这论坛中见过)

网友: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有个skill实现,重新生成个对话框,
如果用快捷键的话我也不知道,等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B:
    我大概来说下吧。

1.设置好显示的图层。
    2.执行View-Color View Save,保存当前图层显示设置,得到.col文件。
    3.执行setup-user preferences,设置路径viewpath,指向.col文件所在位置。注意allegro版本不同,此操作不同。
4.或要重启软件,即可Views中切换。

网友:
    我知道你想要的效果
    首先把你想要显示的层打开,其他的关掉,比如TOP层你只打开TOP层的ETCH PIN VIA等加上板框,然后点击VIEW菜单里面的COLOR VIEW SAVE保存你想要的名字最后SAVE确定。然后把产生的COLOR的文件保存到你的ALLEGRO路径(比如我的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views)然后关掉ALLEGRO再打开,就可以在Visibility中看到你刚才所建的快捷层
    第二种方法,自己录制宏命令同样可以快速切换层。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好像还有其它好方法.以前见过现找不到了,好可惜啊.

网友(2014-10-14):
    走线时如何快速切换层

网友:
    同问!以前见到别的工程师用过快速切换。当时没请教。不知道是SKILL实现的还是快捷键设置的。

网友:
    我一直都同5楼一样在做,打开需要的一层信息,分别在View中保存,到时右侧的visibility的view中切换。有更合适的方法?同求。

网友(2018-10-03):
引用 网友A:
    有快捷键也有SKILL
    快捷键定义如下:
    funckey ~1 'color -toggle "Pin/Top";color -toggle "Etch/Top"'   ...

這方法好用 ! 已經使用上了, 非常快速 !

网友C(2019-12-18):
    还是感觉好麻烦,么有AD中的Shift+S快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来说下吧。

1.设置好显示的图层。

你这种方法不可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快捷键也有SKILL
快捷键定义如下:
funckey ~1 'color -toggle "Pin/Top";color -toggle "Etch/Top"'   ...

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感觉好麻烦,么有AD中的Shift+S快捷方便~

同上!同感1

网友D(2020-03-03):
    ALLEGRO可以自定义快捷键,可以实现按键换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快捷键也有SKILL
快捷键定义如下:
funckey ~1 'color -toggle "Pin/Top";color -toggle "Etch/Top"'   ...

感谢分享,有没有显示当前层的时候,能同时关闭其他层的命令?

网友:
    快速换层的skill能否发一份? air3366@126.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快捷键也有SKILL
    快捷键定义如下:
funckey ~1 'color -toggle "Pin/Top";color -toggle "Etch/Top"'   ...

你说的这个需要按照不同pcb的层定义进行更改,是否有类似pads中的Z+数字直接切换到数字对应层的快捷键或者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需要按照不同pcb的层定义进行更改,是否有类似pads中的Z+数字直接切换到数字对应层的快捷键或 ...

是否可以发到air3366@126.com这个邮箱中,非常感谢!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D:
    ALLEGRO可以自定义快捷键,可以实现按键换层。

请教一下,怎么设

网友(2021-01-04):
    这个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