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楼主(2014-01-03):
请问 那我高手告诉我下! 怎么把drc 实体化!我记得有个环境变量功能是可以可以实体和透明转换的!就是忘记了!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里面搜索display_drcfill ,打上勾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里面搜索display_drcfill ,打上勾看看效果!

谢谢 !就在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