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PCB实物是否为FR4----FR1V0

楼主(2014-01-04):
各位大神,领导怀疑我司有供应商供应PCB在板材方面偷工减料
让我辨别来料实物是否为FR4---KB
还有电源板我司要求为FR1-V0
请问,如何从表面或者是切面来区分是否为FR4   FR1-V0或者是其他的板材
或者有哪些地方可以做第三方测试
如果自己做测试的话,需要一些什么设备?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感谢~

网友:
都怀疑了,还家板材吧,

楼主:
回楼上,因公司PCB量大,供应商分好多家,目前单面电源,天线板有四家供应商,双面,四层有五家供应商,多层有两三家,光模块要求做电金的只有一家,因公司是通过招标方式招供应商,还有就是有些高层和某些板厂有些利益关系,所以不是说换就能换,需要有事实,证据,才能光明正大的干掉其中一个。今天看一个四层PCB在禁止敷铜的那个位置有板材里面有KB标志,应该就是正规的KB的FR4板材了,还有就是有些双面板外形是通过冲模来实现的,所有板边都比较毛糙,所以看切面来辨别板材做不到。
现在想问那位大神知道怎么用其他的方式来辨别板材,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来辨别,如果需要找第三方测试,需要找那些地方做专业测试?
此事比较敏感,所以没有问板厂,板厂在这方面是比较专业的。

请大神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找毒女问下,她就是板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毒女问下,她就是板厂的。

谢谢,已经拿到KB去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