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16.6 大十字鼠标

楼主(2014-01-04):
在WIN7装 cadence 16.6  依然存在  大十字鼠标残影的问题,请问大家的也是这样吗? OPEN_GL打开的情况下。

网友:
大鼠标没拖影设置方法 在env文件里面加一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env文件位置*:\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网友:
我在 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Cursor->pcb_cursor=infinite  设置后后没拖尾,不过反应停顿。

网友:
管用,顶一个

网友:
Allegro在WIN7环境下使用大鼠标模式,有时会出现大鼠标拖影问题,这往往是由于电脑显卡的兼容性不够造成的,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关闭Opengl功能,但关闭该功能又会造成3D和PCB Flip功能无法正常使用,为解决其兼容性,可以在X:\Cadence\SPB_XX\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里的配置路劲里面加入一句语句: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这样就可以解决以上所有问题了!

网友(2015-04-15):
我也如此操作可以了  但是大十字变得卡顿 我有换回来了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我也可以装逼啦哈哈哈

网友:
确实有点卡,还是换回来了,希望以后软件能优化好这个问题

网友:
看完贴回复是好习惯

网友(2015-06-05):
    16.6大十字超噸的

网友:
大十字不挺好的吗,习惯就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是win7系统桌面元素不兼容引起的  解决办法为换系统主题为basic或者在allegro程序的启动模式设置为禁用桌面元素

网友(2015-09-17):
好方法,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