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老是报错

楼主(2014-01-04):
各位大侠,我的16.5不停的报错,一天十多次,如附图,一点确定,软件就自动关闭了,请问各位是软件的BUG还是电脑配置太差?

报错

报错

网友:
期待大神的回答

楼主:
没有哪位高手知道么?

网友: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应对方法就是要习惯save文件;

网友A:
    貌似是铜皮的问题,在第一次打开文件时先dbdocter下,不知道对16.5管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铜皮的问题,在第一次打开文件时先dbdocter下,不知道对16.5管用不!!

    也不管用,过得一两个小时,还是继续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