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封装从库中调入到原理图之后,pin number消失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没关系,当你把整个电路原理图画完后进行package时,这些pin number就会显示出来了。你也可以框选引脚,点击delete,好像pin number也可以显示出来了,具体的原理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A(2014-02-18):
高级设置里面把pin number显示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设置里面把pin number显示出来就好了

感谢。

网友:
放置器件时候,在part_view ——>slot 展开“+”号,选择匹配映射好的SYMBOL就可以显示管脚的。
或者在高级设置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