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575 DDR走线评审

楼主(2014-01-04):
22.zip (101.7 KB, 下载次数: 158)    各位帮忙评审下这文件 ,请指出细节,谢谢!

网友A:
    可以啊。。。。MTK的连起来就行。。。。

    lio
    MTk的公版也是 简单的拉通啊,没有做什么别的处理,也很疑惑
    只是连起来会死机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MTK的连起来就行。。。。

假如不是mtk  ,请问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B:
    mtk的ddr都不用等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tk的ddr都不用等长吗?

    ddr 1 OR DDR 2走线最短,DDR3的干过一板不等长会偶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 1 OR DDR 2走线最短,DDR3的干过一板不等长会偶死机.。。。

我上传的附件 等长不太可能吧  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