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ll封装制作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4-01-05):
(1)cell editor的原点位置如何修改?
(2)移动PIN脚的时候如何snap栅格?

网友A:
1,在编辑菜单里直接place 封装的原点,(要自己计算位置坐标,在改变之前,还得参照目前的原点)
2,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去EDIT面板看看,设置GRID。使用的时候好像在右键有sn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编辑菜单里直接place 封装的原点,(要自己计算位置坐标,在改变之前,还得参照目前的原点)
2,在布 ...

感谢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个做封装的工具很不方便,使用dxf来辅助一下吧。

网友:
个人觉得ee比较依赖坐标点。需要自己算好值,填写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