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为什么创建网表文件时总是提示错误?

楼主(2014-01-06):
各位坛友好!
最近我在学习candence 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我用坛友推荐的于博士的原理图工程文件,重新进行DRC校验通过,但是创建网表总是有告警和错误提示,按照提示自己尝试了解决,但始终找不到问题所在。请坛子里的高人给指点一下,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我這兒沒問題! 請看圖片。 可能是你軟件版本或是補釘版本問題。

楼主:
先谢谢你的帮助!
请问你在创建网表之前有没有更改哪些东西?

网友:
因為我是16.6版,所以改了路徑,請看圖片。

楼主:
谢谢斑竹详细的指导。
我使用的是16.3,allegro.cfg文件的路径之前我改过,创建也不成功。按照错误提示#5 Error   [ALG001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Instance properties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U6.
字面意思应该是U6个部分的属性值有冲突,我查看了一下U6总共分了4部分,看他们的属性设置,也没有发现冲突的地方,郁闷中.......

网友:
用你给的SCh  16.3也没问题啊!

********************************************************************************
*
* Netlisting the design
*
********************************************************************************
Design Name:
d:\tddownload\1\mysch\myproj.dsn
Netlist Directory:
D:\TDDOWNLOAD\1\MYSCH
Configuration File: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tddownload\1\mysch\myproj.dsn" -n "D:\TDDOWNLOAD\1\MYSCH" -c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1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1"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UDIO_RJ_0 , J6: SCHEMATIC1, OPA_BUF (360.68, 53.34).
#2 Warning [ALG0051] Pin "GND" is renamed to "GND#6"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AUDIO_RJ_0 , J6: SCHEMATIC1, OPA_BUF (360.68, 53.34).
#3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SW PUSHBUTTON-DPST_RESET_DSP-RESET" is renamed to "SW PUSHBUTTON-DPST_RESET_DSP-RE".
#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TMS320C6713GDP_BGA272DSP_TMS320C6713GDP" is renamed to "TMS320C6713GDP_BGA272DSP_TMS320".
#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MT48LC2M32B2B5-6_SDRAMTSOP86_MT48LC2M32B2B5-6" is renamed to "MT48LC2M32B2B5-6_SDRAMTSOP86_MT".
#6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SST39VF800A_SST39VFTSOP48_SST39VF800A" is renamed to "SST39VF800A_SST39VFTSOP48_SST39".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D:\TDDOWNLOAD\1\MYSCH/pstchip.dat

Loading... D:\TDDOWNLOAD\1\MYSCH/pstchip.dat

Loading... D:\TDDOWNLOAD\1\MYSCH/pstxprt.dat

Loading... D:\TDDOWNLOA
D\1\MYSCH/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

Exiting...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tddownload\1\mysch\myproj.dsn" -n "D:\TDDOWNLOAD\1\MYSCH" -c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 Done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详细的指导。
我使用的是16.3,allegro.cfg文件的路径之前我改过,创建也不成功。按照错误提示#5  ...

就已經跟你說了,在我這兒沒問題! 目前可能是你軟件是打哪一版本的補釘問題。

楼主:
好的 ,谢谢两位的热心帮助。